主板没有nvme不能做启动盘,那存储盘系统能识别吗?

楼主(2025-04-26):
老主板无法识别m2
主板
无法识别

网友:
刷支持nvme协议的bios就能识别了,也可以做系统盘了!前不久我就刷了一个技嘉b85的主板,用m2转接板插到pci-x1或者pcie-x4接口上就可以用啦!

网友:
系统安装驱动后都可以识别,如果当系统盘要看电脑是不是支持UEFI启动,因为修改BIOS添加NVME驱动或其它方式先加载驱动再系统引导,都要UEFI启动来完成

网友(2025-07-03):
老旧主板如果想在pci x1、x4上有nvme盘做启动盘,可以试试用clover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