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植球需要注意哪些?我老是植球失败

楼主(2025-04-26):
我用了70的钢网压在芯片上,快克861风枪,植锡380度,风5植锡成功,但是植球一直不成功。植球时,两个小球都吹焊在一起了,就是不容易与芯片的焊盘连接,请问为什么啊?

我植无铅球时,温度420,风5-10,时间长芯片底部掉电容了
植有铅球时,温度380,风5-10,时间长芯片底部也掉电容了

网友:
别用这个大网版本,  用鑫智造的小网

网友:
植球最好先用加热台固球,直接用风会吹跑,用发热台固定了再用风加固。

网友:
用鑫智造那个小网,成功率99.99%,送钱来的活,只要拆得好焊盘,作三次都没问题

网友:
习惯不带网吹,助焊剂不要过多,薄薄一层就行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现在植锡没什么问题了,回头再试试植球

网友:
我练植球至少花了3000,因为是自学,一开始就干显卡核心老是掉点,干废一个就是300

网友(点评):
这位肯定是老吴来了!

网友:
Amd的这个刮锡浆闭着眼睛都能吹好。

网友:
还是要多练  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
用金属的值锡座,倒好球直接扔加热台,铁板烧

网友:
鑫智造  阿毛  黑马 这三家的植球治具都可以。

网友:
植球的时候用磁吸台,吹化锡珠的时候不要用磁吸台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不连锡,就是掉电容,问题很怪

网友:
入行时间久一点,你会笑当初的自己。烙铁直接下,困难一点的话加点风枪温度就行。

网友:
底座磁吸力强,能吸附电容。

网友A:
我去,你们值球都用这么高温度吗?不怕芯片损坏吗?,我值球都是230度左右,不超250,风速3,生怕搞坏核心了,你居然用380度吹,核心报废得不偿失了啊

网友:
连球是助焊剂涂多了或者锡珠没摆正,多练习找下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你们值球都用这么高温度吗?不怕芯片损坏吗?,我值球都是230度左右,不超250,风速3,生怕搞坏核心了,你居然用380度吹,核心报废得不偿失了啊

不交学费不长记性,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你们值球都用这么高温度吗?不怕芯片损坏吗?,我值球都是230度左右,不超250,风速3,生怕搞坏核心 ...

230度锡球都不动啊,你底下带加热台了吗?

网友:
温度在低点,风速2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