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 20207主板大短路

楼主(2025-04-26):
菜鸟求助:
联想B490  20207主板,板号 LA48 MB11264-1M48.4TD07.01M短路,查以下元件对地短路:PR404,PL4301,PL4302,PL4501,PL4801,PL9201,PL9202
应该从哪里下手?不敢烧机查啊!
请大侠们指点下,多谢多谢了!

网友A:
这种机就是公共点电容短路了,你跳开隔离 用个5V或者4V去烧 很快就能找到问题,或者重点观察公共点电容,很明显的就能找到问题,有贴纸的地方撕开来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就是公共点电容短路了,你跳开隔离 用个5V或者4V去烧 很快就能找到问题,或者重点观察公共点电容,很 ...

找到了,是PC4302击穿了,PC4303就是好的,吹掉PC4302,万用表二极管档量PR4004对地0.475,无短路,简单装机通电开机屏亮,系统启动。请问下PC4302不回装应该可以吧,长期这样使用也没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是PC4302击穿了,PC4303就是好的,吹掉PC4302,万用表二极管档量PR4004对地0.475,无短路,简单 ...

没事,一个两个 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一个两个 不影响

学习受教了,非常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