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90 20207主板大短路

楼主(2025-04-26):
联想B490 20207主板,板号 LA48 MB11264-1M48.4TD07.01M短路,查以下元件对地短路:PR404,PL4301,PL4302,PL4501,PL4801,PL9201,PL9202
应该从哪里下手?不敢烧机查啊!
请大侠们指点下,多谢多谢了!
板号
主板
联想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4-27 09:20 审核通过

网友:
烧机大法,无测温枪,只能手摸,5来分钟,摸到PC4302发热,热风枪上场,吹下它后万用表二极管档量,PR4004对地0.475,大概回装,通电,亮机启动。
那叫一个爽!都是在论坛学的方法,万能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