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四个脚烧了 淘宝没有这个丝印的卖怎么办

楼主:
有替代型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供电,根据经验75801PDBVR看看,核对一下PDF图

他一个不懂电路的你让他根据pdf核对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供电,根据经验75801PDBVR看看,核对一下PDF图

他一个不懂电路的你让他根据pdf核对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看你要多少都有

这样的人,你就不应该帮他。连请问都不会写。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楼上正解,总有人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