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n20c1板号:LA-J871P不开机无待机维修

楼主(2025-04-26):
电脑型号:ACER N20C1
板号:LA-J871P
故障现象:不开机,无待机电流
故障分析:公共点有19伏电压,侍机只有5V供电,无3.3V供电。查3.3V开启条件,发现PU301 12脚没有EN使能 3V电压,在下图的DB1第二脚可测,测DB1第一脚有电压3.4V
据此可能是DB1坏掉,换了,故障依旧,查电路图
有可能是RB15下拉电阻坏掉,在线测为17K,果断将其拆下,从料板拆个1M的电阻换上,插电测试,看到了0.02的待机电流,装机测试,OK~

网友A:
题外:如果是只是DB1损坏,直接拆掉DB1,短接两脚也应该也能修好。

网友A:
设想:如果是DB1损坏,直接拆掉DB1,短接两脚也应该也能修好。请大神指正

网友:
这款修的最多的是CPU供电和CPU不

网友:
断开这个电阻也行吗?

网友:
楼主厉害,辛苦了分享给我们

网友B:
你这个焊工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外:如果是只是DB1损坏,直接拆掉DB1,短接两脚也应该也能修好。

感觉 可以不装 短接不行 纯小白意见

有大神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焊工真不错....

0402,焊得太差了,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想:如果是DB1损坏,直接拆掉DB1,短接两脚也应该也能修好。请大神指正

最好别这样,3V_EN会反过来干扰MAINPWON

网友:
直通应急是可以的  不加少了保护

网友C:
修得这么顺利这么湿滑的吗...话说这款机器最好别坏CPU供电

网友:
这个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昨天接了一台一样的,U挂了,复合管击穿,U供电还有0.4欧,准备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得这么顺利这么湿滑的吗...话说这款机器最好别坏CPU供电

是不是版层有问题 换u后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