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快充功能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手机的超级快充功能偶尔才有,长期就只有普通快充,没有超级快充,已经换过原装的充电器和充电线,也换了主板还有电池,有没有可能是尾插小板和主板之间的排线的问题?还是问题已经锁定到尾插小板了?

网友:
都换了,剩下尾插小板了

还有个主板和尾插链接的排线,不知道排线有没有影响。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22:54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换了,剩下尾插小板了

还有个主板和尾插链接的排线,不知道排线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