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查找Ms-tzz b460m BIOS - Hello Everyone, looking for Ms-tzz b460m bios

楼主(2025-04-27):
我来自澳大利亚,第一次访问这个网站,正在寻找几年前从中国买的主板的BIOS,我在制造商网站上找不到任何东西,但在这个网站上找到了一个版本,我想知道是否有人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Maxsun Ms-tzz B460m的更新BIOS

I am from Australia, coming across this websit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looking for a bios for a motherboard I got from china a few years ago,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find anything in the manufacturers website but found a version on this website, I was wondering if any one knows where to find the updated bios for the Maxsun Ms-tzz B460m

网友(2026-02-28):
今天修到一片V星B460m mortar 迫击炮主板 板号(MS-7C82 VER1.0)。。。故障现象:插电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找到电路图测触发条件:
U29 NCT6687D-M  46'85脚 SIO_3VA供电:3V
U29 NCT6687D-M  61脚PWRBTIN=PSIN#触发排针:3.3-0-3.3V
U29 NCT6687D-M  60脚PWRBTN#=PSOUT#  I/O~南桥通信:3.3-0-3.3V
U29 NCT6687D-M  64脚SLP_S3#  南桥~I/O通信:待机0V  触发3.3V
U29 NCT6687D-M 101脚RSMRST#  I/O准备好:3V

南桥工作条件电阻R620 RTCRST#(可校准的实时时钟):0V(正常3.0V)
南桥工作条件电阻R619 SRTCRST#(PCH桥内部ACPI模块的复位):3.0V
南桥工作条件电阻R618  INTRUDER#(内部1.5V电压调整器的使能端):2.9V

分析:南桥工作条件电阻R620电压不正常,拆除测量由20K变为无穷大更换一颗20K电阻上去,OK按开机键风扇转了触发了,但是屏幕出现“over current have been detected on your USB device!!
system will shutdown after 15 seconds to protect your mainboard
已在您的USB设备上检测到过电流!!
系统将在15秒后关闭以保护您的主板

这是V星OC#分压电阻损坏通病,当查到OC#0 R136 10K电阻变为2M更换一颗后OC#0电压变为3.0V正常开机”嘀“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共享V星B460m mortar 迫击炮 板号(MS-7C82 VER1.0)电路图

V星B460m mortar 迫击炮 板号(MS-7C82 VER1.0)电路图.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