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显,集显,花屏,重启能恢复正常

楼主(2025-04-27):
3周前才买的
新的V星b760m ddr5主板
新的散装i5 12400
镁光英睿达 ddr5 5600 16g*2
电源:玄武500kill
利民ax120rse 4热管
驱动好像联网后自动更新的,没有手动下载更新过

花屏都是横向条纹

症状:
没有用显卡,没有超频,默认的xmp预设1,

内存插槽用1,3
第一次装系统,在bios里准备设置启动盘时,花屏,死机,重启后恢复正常。
装好系统后,进了win10后正常,过了一会,再次花屏,死机,重启后恢复正常。
用电吹风,吹过内存插槽,擦过内存金手指,没用,还是花屏死机,重启恢复正常。主板cpu底座看过,应该没有断针或歪针。

注意:之后把2根内存换2,4内存插槽,用了9天,没有发生一次花屏。

之后再次把内存换1,3内存插槽,开机5分钟,花屏,死机。
xmp此时默认预设1,改成禁止,按f10保存后立马花屏,死机,重启,再进win10,正常。
今早加了一块硬盘,打算进bios看看,按del进bios时再次花屏,死机,重启后恢复正常。

也就是2根内存换2,4内存插槽,用了9天,没有发生一次花屏。
换成1,3内存插槽,多次无规律花屏,死机,重启后恢复正常。

求助,大概有哪些可能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CPU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就冲你没用显卡还花屏,多半就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