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坏BIOS会导致主板不断重启吗?

楼主(2025-04-27):
之前有一个刷了错误bios的x99HD3主板,本来只是黑屏,主板是一直启动的。然后我用烧录夹刷了一个其他的bios,结果一开机就马上断电重启。我用电烙铁把bios拆下来重刷了也是这样。所以究竟是bios刷的不对还是说主板本来就坏了?

网友:
如果是刷错BIOS的话,有些是会存在反复重启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