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 PRO GAMING 供电修理

楼主:
华硕B85的板子,PWM芯片为ASP1252,开机无复位,CPU无1.7V工作电压:

        找出点位图,测量ASP1252的供电、开启电压均正常,但18脚P_VCORE_DRM_10的电压为4.7V,应该是电路保护了。
       通过以前的经验,对比点位图,测量ASP1252外围电路,发现PR113的阻值达到4M欧,明显不对,更换为10K,电压顺利出1.7V,跑码OK.

网友:
写下此贴,留作维修记录。

网友:
真有办法

网友:
定位一个电阻太难了

网友:
这个板子遇到都要把ME的供电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