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完好的q370主板拿掉bios芯片后无触发现象?

楼主(2025-04-27):
一块功能完好的q370主板,拿掉bios芯片后无触发现象,毫无动静,从电路图上看按动开关,只要南桥瞬间发出SLP_S4,指示灯就会闪一下,但指示灯没有闪,还没有到读取bios那一步吧,但南桥为什么发不出SLP_S4呢?从时序上看应该发出S3和S4,是不是在待机状态时南桥已经读取了bios中的部分内容?

网友:
这种主板不安装bios芯片,或者bios文件出错的话,待机电流就会比正常时偏大一点10mA左右,这就很有可能待机时已读取了bios中的部分,可能是ME,但我在主板上跳线禁用ME,现象依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