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480 17859-1 CPU I5 8265U不跑码

楼主(2025-04-27):
DELL 5480 17859-1 CPU I5 8265U不跑码
1.目测主板被修过

2.先打值未见明显短路,插电0.050定电流
3.处理上家修过的地方,

4.细看BIOS都换错了,U2501是个16M的上家换个8M上去。
5.找一个16M刷好原厂BIOS.

6.再次上电流一路小跑到亮机(外接HDMI)然后瞬间电流跳变到1A多点后掉电就再也不亮了,
用TYPE-C接口电流停在0.03

附;图纸与点位,BIOS

W25Q128BV@WSON8_17859-1 原机 U2501.BIN

5480 17859-1.cad

5480 17859-1REVX01.pdf

网友:
公布结果:常规维修,已修好,亮机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
显卡开启出问题了?

网友:
几个问题,修过的,少件,电阻变大等,BIOS

网友:
二修机首先就是修前任

网友:
故障是哪里?没见说明

网友A:
最后哪的问题,,是不是要接上电池才正常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2025-06-07):
戴尔还不是要反复重启三次才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哪的问题,,是不是要接上电池才正常

这个板掉件太多,不止一个问题,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