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TX电源引启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5-04-27):
台式机,主板为B365M PRO-VH故障:开机不显示,Debug灯显示在CPU.
检修:测量ATX电源+12V  5V正常,检测后代换ATX电源显示正常,确定故障在ATX电源,但是把ATX电源在另外的主板又可以开机显示.经检验锁定故障为ATX没有PG信号输出.电源PG信号是IC15  ST9S313 的第8PIN输出PGO,检验5\6\7pin分别为3.3V/5V/12V,3和4PIN为低电平,1pin PGI无电压,检 查后发现D30损坏.更换后装机正常

网友A:
:aiqian: 请教,另外的主板不需要检测PG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iqian: 请教,另外的主板不需要检测PG信号吗?

华硕Z97-P可以开机,你可以试试,有些主板应该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