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85键盘鼠标在BIOS里不能用进系统可以用

楼主(2025-04-27):
一块V星B85进BIOS 不能选择方向回车都没有反应 但是按 Ctrl+ait+del 可以重启 鼠标也没有用
没有死机键盘灯也可以操作  进系统也是可以用键盘 全好鼠标也可以用  PE也没有问题
唯独进BIOS不能动不能选择BIOS栏目 这是什么鬼 什么原理 真没见过 刷了BIOS也一样没效果
IO坏么 可是进系统是好的 网卡声音 鼠标键盘都是好的. 有没有大师帮忙讲解一下原理

网友:
iO也换了没有变化

网友:
清BIOS 出现F1 F2 这里按键盘是好的

网友:
USB键盘和PS2键盘都试了,感觉像是bios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加载又没死机 时间和温度都在走动就是不能操作选项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网友A:
ME模組不良,建議焊下重刷BIOS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模組不良,建議焊下重刷BIOS試看看.

刷过了刷了好几遍,一样没有变化

网友:
会是桥的问题嘛

网友(2025-10-05):
今天又把主板拿出来桥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模組不良,建議焊下重刷BIOS試看看.

今天有时间吧桥也换了还是一样,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