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本以为是捡钱的事情却差点脱不了爪爪!!!

楼主(2025-04-27):
一宏基笔记本客人告知换了几个电源都不触发遂转我处维修,换电源线后充电放电开机都正常;哪知道用一天后就通电不显要真正维修了!

钱真的不好捡:

网友:
这样也行 ?? 厉害了,要是我  无策

网友:
所以最后还是BIOS芯片的问题咯,单通道应该是重置CPU的时候没重置好?

网友(点评):
是的,当时还怀疑把U搞出问题了呢。。

网友:
简洁看起来很快不浪费时间

网友:
维修过程看不到了

网友:
流程清晰

网友:
BIOS芯片问题?

网友A:
bios芯片读写校验都正常?怎么会坏?

网友B:
应该又是编程器导致的原因,原机bios未能被编程器正常识别出型号,导致写入程序不正确,而更换的bios芯片恰好被编程器识别正确,所以能够正确写入,和我之前的一篇帖子里的戴尔笔记本的维修困境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读写校验都正常?怎么会坏?

没搞懂,那个芯片我准备用另外的机子多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又是编程器导致的原因,原机bios未能被编程器正常识别出型号,导致写入程序不正确,而更换的bios芯片恰 ...

最先却一次性就刷亮机了,后来的就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到现在没遇到过可能宏碁修的太少了

网友:
维修过程看不到了。

网友:
维修过程呢

网友:
过程曲折离奇,学习了

网友:
单通道内存问题是重植CPU的原因?

网友:
这个机子我遇到都是cpu供电管击穿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 感谢感谢

网友:
怎么没有维修过程了

网友:
稀奇古怪的问题不好搞,难搞还可能出返修,然后原本能开机,一搞连机都不开了,还爱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