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索尼电视机有一大块比较暗,是背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2025-04-28):
一台索尼电视机用了很久了,现在发现有一大块显示比较暗,在静态纯色画面下比较明显,看电视不注意看不出来,请问这是背光老化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背光问题,背光那个纸有脱发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背光问题,背光那个纸有脱发黑

背光灯条需要更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背光灯条需要更换吗?

背光问题应该不是这种现象,这是导光,反射那些老化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光问题应该不是这种现象,这是导光,反射那些老化的问题吧

你的意见和上面的朋友一样,是只需要更换反光纸吧。我怀疑过某些灯珠不够亮的可能。拆这个很麻烦,想弄清楚后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