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信号电压问题低的底层逻辑?

楼主(2025-04-28):
碰到个芯片GS9238,en 0.04v,是通过3.3v 10k上拉,直接10K电阻两端短接就有3.3v,装10k,EN脚就0.04v奇怪。
又无短路,测下EN对地二极值600多个,原电路就是10K上拉,以为电阻坏了,换几个都不行,只有短接就正常。
当然换较小的电阻,电压会慢慢升起来,直到换到0欧,就是3.3V了。

有无人分析下。为何?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手头没有,直接装个2.2欧电阻解决。只是想不明白为何?
本身上拉电平,变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