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天选内屏不亮核显代码43

楼主(2025-04-28):
长话短说,开机屏幕不亮(有时候是花屏或者闪一下背光)外接可以进系统但是核显代码43.换了CPU[5800h]故障不变,换屏解决。下次可以尝试下先把屏线拔掉,如果核显不再代码43,基本就是屏幕问题

网友:
1   不是发的CAD 转换吗  怎么改掉了

网友:
屏幕坏怎么会引起核显代码4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