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15-5520通病维修有图

楼主(2025-04-28):
DELL G15-5520通病维修有图
包括g15 中的3060显卡不识别不认卡都是相似通病

网友:
点胶造成元件腐蚀吗?

网友:
太过简单   能不能好好说说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2025-06-05):
引用 网友A:
都这么直白的告诉你了,你还想知道啥

回复错了, 抱歉

网友:
是见到过了。。。

网友(2025-07-18):
显卡 不认,是CPU通信关系,

网友:
因打胶引发的故障,我记下

网友A:
都这么直白的告诉你了,你还想知道啥

网友(2025-10-10):
CPU出问题了

网友:
感谢大哥给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2025-11-27):
打胶的那掉了个电阻

网友:
好东西,通病,记下

网友(2026-01-04):
引用 网友A:
都这么直白的告诉你了,你还想知道啥

兄弟!你的意思是把胶去掉就好了?

网友:
看不到图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