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GA拆焊CPU时如何防止掉件?

楼主:
请问各位师兄,低温锡黑胶如何重植CPU呀?拆黑胶温度要高,低温锡肯定要爆锡,掉件啊?如何才不掉件呢?特别是CPU处板子下面的元件。

我刚才测试焊CPU,上下温度250度,都掉了几个电容电阻了,不知道哪里的,总不能整个板子保护起来啊?

网友A:
拆的话是容易掉件,一般保护一下问题不大,我纳闷你焊的时候怎么会掉件?

拆焊温度不是差不多吗?所以就拆时焊时都掉了,卓茂的温度250度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的话是容易掉件,一般保护一下问题不大,我纳闷你焊的时候怎么会掉件?

拆焊温度不是差不多吗?所以就拆时焊时都掉了,卓茂的温度250度

低温锡180度就化锡了,当然了,我是说我的bga。但是感觉你250太高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焊温度不是差不多吗?所以就拆时焊时都掉了,卓茂的温度250度

低温锡180度就化锡了,当然了,我是说我的bga。但是感觉你250太高了

温度低黑胶弄不下来怎么办呀?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温锡180度就化锡了,当然了,我是说我的bga。但是感觉你250太高了

温度低黑胶弄不下来怎么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