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lxambcc0
发表于

楼主:
按开机键开机屏幕不显示上门维修,插键盘大小写灯亮风扇不狂转,说玩游戏突然黑屏,怀疑显卡坏了,拆主板测量无显卡核心供电,没有
测显卡周围电感有一路供电对地值偏低边上有一个一样的芯片对地二百多,这个只有十,测另一个电压是1.8,应该是1有一路电压不正常导致核心供电开启信号被拉低了
芯片
显卡
黑屏

网友:
解决了吗哥同样的问题,有开机进系统声音不显示外接也不显,黑色小电感对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