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求助,每次代码不一样。

楼主:
每次蓝屏不一样的代码,驱动装官网的,CPU(i7-7700HQ)重植过,BIOS刷过,硬盘内存换过,所有的供电也都稳定,CPU供电芯片也换过,CPU供电的管子也换过,显卡的管子也换过,本来以为是管子功率不足所以换了CPU和显卡的管子,散热盘鲁大师温度也维持在70-80度之间,跑鲁大师半小时内必蓝屏,有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吗?没思路修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是不是桥芯片虚汗了

不知道咯!目前偶尔能跑鲁大师四五个小时后蓝屏,有时候半个小时蓝屏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1: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桥芯片虚汗了

不知道咯!目前偶尔能跑鲁大师四五个小时后蓝屏,有时候半个小时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