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Centre M828z-N00 版号IQ370SV REV:1.0一体机显示黑白画面

楼主(2025-04-28):
ThinkCentre M828z-N00 版号IQ370SV REV:1.0一体机显示黑白画面,看了论坛里居然有人说刷了u8解决问题,还一修好几台,我只能呵呵了,这个问题的真正原因是,u7出错,拆掉擦除装回即可,加精华加精华加精华加精华

网友:
下回遇到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擦掉就行了吗,下次遇到试试看

网友(2025-07-02):
我今天遇到一台同型号的 进bios也是黑白花屏(换屏一样) 按照楼主讲的 情况U7 也是一样.U8也刷过bios 都不行。

网友:
清空U7  刷UB 。刷主bios16m都尝试了。更换屏幕 更换CPU 结果还是一样。有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2025-11-07):
看了人家的刷了两遍U8黑白没有彩色,外接无显示,跟楼主清空U7后颜色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