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板装上CPU触发就掉电,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25-04-28):
还是BM5070 的主板,在这里还是要补充一下1.1 和1.2 的ec 和程序不一样。下面来看看这上板子。BM5070V 1.2 ,寄到我这里的时候,内存供电修过,1.8 修过,修过的地方短路加CPU 供电短路,直接判了CPU 死刑。

然后拆了CPU 通电,电流能到0.7 ,这个是正常的电流,测试所有的CPU 供电都是有正常波形的,显卡电压也正常。

装上CPU ,按下开机电流到0.3 左右(电流表反应比较慢,没有什么价值),就掉了。
关闭CPU 的供电开启,电流能稳定在0.4 左 右

把开启电路恢复,用示波器测试各路供电也都有。也怀疑过CPU 问题,把100%  好CPU 移过来,故障依旧。参考其它供电时序,测试到APU_PWROK 是正常出来的,后面的还没查。
CPU 供电芯片为LV3664BE

说明一下和BIOS 无关,这个板不装BIOS 芯片,是可以出CPU 的供电(不是SVID),求个思路。

网友:
思路就是再刷个bios,不行就买一个

网友A:
你这说来,好像还是CPU问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说来,好像还是CPU问题嘛、

不是CPU 问题,这个板子我一共修了四张,用了100% 的好U 测试了的。

网友:
不出CPU电压不掉电,电流0.4,出CPU电压0.3掉电。这看山去不就是CPU短路嘛

网友(2025-06-08):
把ec清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