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9000X开机不亮故障维修

楼主(2025-04-28):
机型:联想Y9000X
配置:I512500H RTX3050TI
板号:NM-E461
故障现象:通电不亮

接手插上维修电源开机检查,电流能够跑到1.7A左右多次跳到降到1A左右停止,屏幕不能正常点亮,看电流怀疑独立显卡未能正常工作,于是拆机检查很快锁定故障源头显存无供电输出,翻看资料显存供电控制芯片为RT8816CGQW 丝印代码是RY=9D,

论坛未能查找到相关资料,于是只能对相关电路逐一检查,用万用表检查显存供电电感阻值40欧左右正常,拆下mos管检查正常,上电检查RT8816CGQW相关电压,3脚EN开启3.3V正常,18脚供电5V正常,检查到9脚TON发现电压为零,根据电路图显示此处电压应该是19V经PR9821和PR9825分压后的3V左右,无电压明细不正常,

于是断电用万用表检查发现PR9820阻值已经从2.2欧变成无穷大,进一步检查发现后端的19V滤波电容PC9827已经被击穿损坏,于是从料板找到相同配件装上,上电开机再试显存已经出现1.2V的供电,屏幕也轻松点亮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A:
按开关触发亮机,需要独显工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开关触发亮机,需要独显工作吗,

这个机器独显显存供电缺失,独显不能通过自检,屏幕不能正常点亮,但是外接键盘可以亮灯和上一次碰到的也是显存供电故障同样配置的神舟笔记本故障现象完全不一样,神舟是能够正常点亮进系统,设备管理器里独显3050TI报代码43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独显显存供电缺失,独显不能通过自检,屏幕不能正常点亮,但是外接键盘可以亮灯和上一次碰到的也是显存供电故障同样配置的神舟笔记本故障现象完全不一样,神舟是能够正常点亮进系统,设备管理器里独显3050TI报代码43故障

确实 我也遇到一台神舟  无显存供电 能进系统  43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  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独显显存供电缺失,独显不能通过自检,屏幕不能正常点亮,但是外接键盘可以亮灯和上一次碰到的也 ...

那就难搞了,如果跑电流到亮机电流还不亮的话,没办法说判断进系统之前用的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难搞了,如果跑电流到亮机电流还不亮的话,没办法说判断进系统之前用的独显还是集显

如果独显正常自检成功维修电源电流会上升到3A甚至更高一点,而独显缺失最大电流基本上不会超过2A左右

网友:
50ti居然还有106核心的版本

网友:
同款 能正常开机 bios和系统都无法识别显卡,显卡发热 供电正常,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少遇到 学习了

网友:
能打这么多字都是高手,

网友:
就是一件大活,不错

网友:
更好很好(▽)

网友C:
老铁 3050TI大的显卡怎么这么大

网友:
工程机 这个3050TI和3060差不多 性能低百分之10

网友:
楼主技术很不错,没有走弯路,直接定位到了问题所在,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铁 3050TI大的显卡怎么这么大

3050是有这个大核心版本的,遇到过几次,感觉就是3060残次物料阉割成的

网友:
发财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独显显存供电缺失,独显不能通过自检,屏幕不能正常点亮,但是外接键盘可以亮灯和上一次碰到的也 ...

现在的机子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精品  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50是有这个大核心版本的,遇到过几次,感觉就是3060残次物料阉割成的

工程机用的  这种版号都是0.4

网友:
这问题好修,,,,

网友:
3050不是小核心吗?这个怎么看起来像是3060

网友:
快准狠   给我的话按电流分析 我会第一时间考虑是不是屏的问题  排除屏后 才会去考虑显卡显存这块问题  电竞屏现在坏了好多都是直接不显示

网友(2025-06-14):
分析的很到位  收藏一下 要是那台用的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