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R7000 2020不触发是不U问题?

楼主:
上电待0.031不触发检查无短路3.3和5V正常小白求帮忙。

网友:
上电电流自动升到0.5U发热严重

网友:
虚焊 黑胶 通病了  测晶振对地 1000多 或者无穷大, 晶振脚位这正好在角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开始修今天上电电流自动升0.5左右可能cpu短路了。

amd的u哪里这么容易死,u虚了很明显,干u吧哥们

网友:
按住io或者桥再开机试试

网友:
可以尝试用手按住CPU开机试试。

网友:
貌似CPU虚焊通病

网友:
不短路的话 干CPU看看  有惊喜

网友A:
还没开始修今天上电电流自动升0.5左右可能cpu短路了。

amd的u哪里这么容易死,u虚了很明显,干u吧哥们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6:24

网友:
测试下看看晶振起震没,量下阻值;

网友:
通病一般 晶振连接哪个脚  虚汗的最多、

网友:
先干他没错

网友:
直接测那两个晶振就知道了........

网友(2025-05-03):
这种不要考虑别的,先干CPU再说。

网友:
现在网上买的包上机的U,竟然买了几个都有联想黑胶

网友:
风枪加热 估计直接就触发了

网友:
我有张iu的,按u着就能开机

网友A:
加热也不开机
无聊存在007
大概率cpu. 先干cpu 搞不好搞完cpu机器就好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也不开机
大概率cpu. 先干cpu 搞不好搞完cpu机器就好了

网友:
搞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好难说

网友:
虚焊 拆出来重植 百分之95都可以

网友:
南桥也要1.8V

网友:
你确定这个电源能带动吗

网友:
多半U空焊加焊试下

网友:
AMD的CPU,在联想上出现问题的,都是因为灌胶引起的,就是不明白,联想为啥还使用这种工艺?能起到什么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