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了 共同进步 七彩虹1080ti火神显卡8pin无功率输出,核心主频139

楼主(2025-04-28):
5毫欧的检测电阻更换过  故障依旧,只能正常检测PCI供电功率三路20欧电阻与检测电阻、功率芯片连接正常,功率芯片跟换过,故障依旧
不知道是那里问题,上一个贴子是显存卡405Mhz,最后更换BIOS芯片和BIOS版本解决了
现在又是七彩虹1080ti火神功率上不去,核心、显存供电都有波形且正常。

但是,但是来了,偶尔可以正常显示功率,正常运行。

网友:
排除断线,功率芯片没焊接好,仔细检测一下引脚

网友:
我也怀疑哪里断线了  但是没找到  检测电阻与芯片之间没问题  能识别的时候连个8pin都有功率,不能识别的时候两个都为0...

网友A:
不想修查了功耗芯片拆了不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想修查了功耗芯片拆了不装

这也可以吗?回去试下

网友C:
七彩虹功率芯片信号线是走在显卡最上背面的,那个线路刚好在一颗螺丝下,七彩虹自带黑色垫片,如果没垫片那地方短路了就会功率不正常,偶尔可以可能是螺丝松了正好没接触。反正接触过一个这种问题,判断的话,把功率芯片拆下来,看一下资料图纸,测一下连接GPU端的二极体值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七彩虹功率芯片信号线是走在显卡最上背面的,那个线路刚好在一颗螺丝下,七彩虹自带黑色垫片,如果没垫片那 ...

好的  但是没有被螺丝打到  偶尔可以正常运行  甚至有的时候连续开机几次运行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能源检测芯片旁路电容电阻检测一下。。。

网友:
测一下显存

网友D:
好奇怪的疑难杂症

网友:
显存没问题的,好的时候都能过 MODS测试也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奇怪的疑难杂症

对啊  中午量了下  PCI那组供电有个20欧有一个200多欧 换了还是一样,包括3221芯片换了一个还是一样,3路检测6个20欧电阻都正常的,没有短路   有的时候一开机就正常的,关机再来就又卡139了

网友:
功率芯片的工作时序是否都按顺序测量了? 有的疑难杂症是因为某个工作条件会跳变, 你只测量那几秒 可能没问题,就以为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也可以吗?回去试下

可以的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

有热成像吗?  不装 通电看看前面哪个零件在发热

网友E:
找出问题了吗,我是显示电压只有4.5v,功率不正常,都查了查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热成像吗?  不装 通电看看前面哪个零件在发热

有  都是正常的芯片发热  没有高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找出问题了吗,我是显示电压只有4.5v,功率不正常,都查了查不出来

5V  供电问题或者后端阻值低了拉低了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  供电问题或者后端阻值低了拉低了5V

不是 是gpuz里 12v的显示4v  换了个功率检测芯片变成3v,周围电阻都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5V  供电问题或者后端阻值低了拉低了5V

我的 电压都对的  就是经常两个8PIN无功率  有的时候有功率也只有几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 电压都对的  就是经常两个8PIN无功率  有的时候有功率也只有几瓦

我现在怀疑是功率检测芯片通向gpu的i2c总线故障导致gpu读错了电压。两个引脚阻值差很大。但是手上没有好卡无法验证

网友F:
功率芯片,只拆不装什么情况。
I2C总线未必直通GPU,中间还经过电阻,也可以飞线看看吧。
加焊也可以试试的。

没有七彩虹1080ti火神的图纸 回头拆了看下 还没试过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53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功率芯片,只拆不装什么情况。
I2C总线未必直通GPU,中间还经过电阻,也可以飞线看看吧。
加焊也可以试试 ...

没有七彩虹1080ti火神的图纸  回头拆了看下  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