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OPS LGA1700座子

楼主(2025-04-29):
海鲜市场淘回来的座子损坏的H610 OPS主板
收到后 上电能正常触发 就是座子是坏的 淘宝买个无铅的座子回来干上去 正常亮机
内存双通道 正常
特读取BIOS  并更换了ME

网友A:
我的BGA 单独放一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BGA 单独放一楼

温度最终上风嘴和下风嘴 是多少才焊接好的啊? 来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最终上风嘴和下风嘴 是多少才焊接好的啊? 来个参考~

机器不一样 这个温度也是有差别的 我的这个下270 上260 座子拿下来 焊盘都是亮晶晶的 这个 只能多做
然后 找规律

网友:
无铅的270度吗

网友C:
这小机器多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小机器多钱一个

80 按坏的买的  海鲜市场有卖380一台的

网友:
不错,能换这个的人很少了

网友D:
什么bga,我这个迅维360太难用了,am4上310,下290才干得动。板子变形很严重,我都害怕做b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bga,我这个迅维360太难用了,am4上310,下290才干得动。板子变形很严重,我都害怕做bga了

我的是迅维 CF360

网友D:
其他地方锡化完了至少还要等30秒的样子右上角才能化开,导至那个位置经常掉点

网友:
没有上加热,直接靠下加热就行啊?

网友:
我也是啊,360t,不好用

网友:
无铅焊锡确实太难焊了,熔点太高,温度高了会损坏芯片,温度低了锡无法融化。

网友E:
有没有压配重,塑料座子太轻了,靠自身压力能焊牢吗?

网友F:
无铅搞上去应该会轻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压配重,塑料座子太轻了,靠自身压力能焊牢吗?

不需要配重 温度到了座子QQ弹弹 自己就归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铅搞上去应该会轻松点

是的 这个座子我只买到了无铅的 问了店家 店家说没有 有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他地方锡化完了至少还要等30秒的样子右上角才能化开,导至那个位置经常掉点

感觉你的风嘴是不是不够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