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代i9-12900HX,上面一个电阻坏了,有在修的帮忙量一个电阻

楼主(2025-04-29):
求助!12代i9-12900HX,上面一个电阻坏了,有在修的帮忙量一个电阻

网友:
2.2K电阻

网友:
谢谢谢谢,两边用二级管档量对地阻值都是多少?

网友:
扣掉能用不

网友:
从左到右,150,150,50,2.2k,两个 电容,2.2k,100,希望可以帮到别的电阻坏的人

网友:
电容右边第一个黑色的是200,再往后是2.2k,100.纠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