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灶茶炉Q9,煮水过程拿走热水壶,IGBT烧毁

楼主(2025-04-29):
金灶茶炉Q9,煮水过程拿走热水壶,空载IGBT烧毁,更换IGBT和S8550后开机,提示E7,不加热,温度传感器之类的故障,打开温度探测,发现有两个元件,一个小个的97K阻值,250V1A那个开路,不知开路那个原件作用及正常参数,请大神告知

网友:
你看看电路,我觉得那两个元件应该是串联着,开路那个是一个1A的温度保险,再换一个就行

网友:
这两个元件有单独电路,不串联,请教大神,这个温度保险丝动作温度是几度?83度?温度保险丝正常阻值是几欧姆?我短接该元件,故障依旧
蓝色线是温度保险丝的接入线,红色的线是接玻璃壳那个元件

网友:
今天更换了一个250V1A,150度的温度保险丝,机子恢复正常,奇怪的是之前短接温度保险丝两端机子不能工作,测量买回来的温度保险丝,阻值1.5欧姆,估计工作时温度保险丝也是有弱电流通过,所以短路也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