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不定时掉盘 不认盘 异响

楼主(2025-04-29):
一台广告店的主机   7代I5  32G   1050显卡   360G固态   带一个4T机械盘 (新盘才用了三个月) 这个机械盘 总是不定时掉盘
   然后 把主板   SATA线   全换了新的    还是不定时掉     电源300瓦  后来换个600瓦  也是一样 测式  直接盘子异响  放了几小时后 再接上 又认盘了
真是少见。。。。原来还有个1T的机械盘  把4T的 退回到售后了    这个1T 机械盘 刚上也认  过几小时又掉盘了。。。真是崩溃了  这机器。。

网友A:
如果有使用插排的话,建议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B:
供电不稳,或者是数据接口接触不良,都有可能引起认盘故障,另外碰到过一例因BIOS出错引起不认盘掉盘的例子,有异响感觉还是和供电关系大些,仅作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使用插排的话,建议更换一个试试。

最后换了一片 固态盘 没发现掉盘   还是盘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稳,或者是数据接口接触不良,都有可能引起认盘故障,另外碰到过一例因BIOS出错引起不认盘掉盘的例子 ...

最后换了一片 固态盘 没发现掉盘   还是盘不行了。。换一片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换了一片 固态盘 没发现掉盘   还是盘不行了。。换一片新的

受教了,接触到的不是也有几例这样的 不怎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