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09 触发 充电

楼主(2025-04-29):
各位大神
       请教

      板号 1986-1

CMOS 电池 2.9V

1接上电池  自动触并开机 显示  没有接硬盘

2按开关 强关机,不亮灯 有时亮白灯

3 接上原装 电源  又可以自动触发 并显示

4 按开关 可以关机   过几秒 亮 白灯 在充电

5 再按开关 可以开机  充电也正常

6  拔了电源  白灯灭

7 再按开关  不解发  灯不亮

9 再接上电源  也不亮灯  也不自动解发

10 再按开关  也不开机  也不充电 也不亮灯

11 拔了 电池   再接上  又会是上述 情怳

网友:
板号位数好像不对吧

网友:
修好了公布一下  谢谢

网友:
板号 19861-1

昨天  从 大神处 买了BIOS   刷了一样

会不会是  PCH  RTC 电路坏

网友:
买了  带程序  的  EC   开关机正常了

但是  一个新的问题  又来了

开机 左上角  红色  8AC6D992

网友:
BIOS   是从大神那  买的。

他说要我刷回 原来的    我刷了也没好

他说  那没办法  ,只有买他的 50元的  BIOS   才可写 号

网友(2025-06-23):
前后买了两个   EC    还是 不 行   退单

网友:
共计 亏   120元

网友:
戴尔最难修,手上一台游匣,不接硬盘能开机进 pe 怎么样都不死机,一接硬盘,硬盘特别烫,开机开不起来,检查硬盘供电电路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