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容选耐压的问题。

楼主(2025-04-29):
问一个电容选耐压的问题,主板和电源的5v输入输出电容很多都是用的16V,10V,为什么不能用6.3V的。我听说是6.3V的坏的快,但是原因是什么呢?论坛有人说是5V要乘以根号2,但根号2不是正弦波要乘以的数值吗,电源的输出就已经是5V直流了啊,不能用是因为有杂波的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而且还要并一个耐压几百伏的P级别小电容...

网友(点评):
滤除高频谐波,低频部分靠大容量的滤波电容来滤除。

网友A:
一般都是2倍电压的耐压值,5V最少要用10V的,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学,估计老师可能也讲了原因,但我不记得了,就记住了两倍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2倍电压的耐压值,5V最少要用10V的,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学,估计老师可能 ...

为什么很多12V输出的,用的是16V,按你的说法,应该是25V啊。

网友B:
选择电容的耐压值时,需综合考虑电路的工作电压、波动范围、环境因素及安全裕量。以下是具体步骤和注意事项:

1. 确定电路的最大电压
直流电路:直接取电路的最高工作电压(如电源电压)。
示例:若电路为12V供电,选择耐压≥12V的电容。

交流电路:按峰值电压计算(有效值×√2)。
示例:220V交流电的峰值约为311V,需选择耐压≥311V的电容(实际需更高,见下文)。

2. 考虑电压波动和瞬态峰值
电源可能存在波动或瞬态高压(如开关机浪涌、雷击感应等)。
建议:在最大电压基础上增加 20%~50% 裕量。
示例:12V电路可能选择 16V或25V 耐压的电容;220V交流电路可能选择 400V以上 的电容(如X2安规电容)。

3. 环境温度影响
高温会降低电容的耐压能力。若工作温度较高(如靠近发热元件),需选择更高耐压或耐高温型号(如105℃电容)。
参考标准:电容规格书中通常提供温度-电压降额曲线。

4. 电容类型差异
电解电容(铝/钽):必须严格留足裕量(通常≥50%),尤其是钽电容对过压敏感,易失效。
示例:5V电路建议选10V耐压的铝电解电容,或6.3V以上的钽电容。

陶瓷/薄膜电容:耐压余量可稍小(20%~30%),但需注意直流偏压效应(陶瓷电容实际容值随电压下降)。

5. 安全规范与可靠性
关键场合(如医疗、工业)需遵循行业标准(如IEC/UL),可能要求更高的耐压等级。

安规电容(X/Y类)需选择符合对应电压等级的专用型号(如X1/Y2 250VAC)。

6. 验证与测试
实际测试电路中的峰值电压(用示波器观察瞬态波动)。

参考电容规格书的 额定电压(WV, Working Voltage) 和 浪涌电压 参数。

总结公式
电容耐压值

电路最大电压
×
(
1.2

1.5
)
+
温度/可靠性裕量
电容耐压值≥电路最大电压×(1.2∼1.5)+温度/可靠性裕量
常见场景示例
电路电压        推荐电容耐压值        备注
5V DC        6.3V~10V        电解电容选10V,陶瓷选6.3V
24V DC        35V~50V        工业设备建议50V
220V AC        400V~630V        安规电容选X2 275VAC
高频开关电源        按峰值+30%        注意高频纹波影响
注意事项:

耐压不足会导致电容击穿失效,甚至起火(如电解电容爆浆)。

耐压过高虽安全,但可能增加体积和成本,需平衡选择。

如有特殊需求(如高频、高低温、长寿命),建议参考厂商资料或进行可靠性测试。

以上是DEEPSEEK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择电容的耐压值时,需综合考虑电路的工作电压、波动范围、环境因素及安全裕量。以下是具体步骤和注意事项 ...

意思是电脑的电源可能存在波动或瞬态高压,所以6.3V的不能用在5V供电上是吗?

网友:
还有论坛网友有别的看法吗,具体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网友:
看电源波动,波动不大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