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NEC VK24LA-E

楼主(2025-04-29):
笔记本,没 3伏 5伏。修好。备份的BIOS  。型号同版号看图片。版号要对的上。

网友(2025-12-09):
手上也有个NEC的笔记本,不过是VK21LX-C。拆机有俩BIOS芯片,一个是W25X20BV,一个是W25Q32BV。估计小的那个是EC,但小的那个编程器识别不了了,大的那个正常识别,可读取备份。在NEC日本官网找到了对应型号的BIOS,可要怎么才能把EC的部分分离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