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65M d2vx si不显示

楼主(2025-04-29):
客户退下来一块技嘉B365M D2V SI R2.0的主板,之前用的是魔改的笔记本CPU,现在主板坏了,换上正常的G4930,能正常触发,音频那块的灯也亮,CPU发热,但是不显示,键盘灯也不亮。测量VCORE是0.83V,刷了官网的BIOS也还是一样不行。怀疑CPU电压低,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不行。现在没有头绪了。请各位前辈帮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A11上的复位3.3V也正常。A13 A14的时钟信号也有。

网友A:
PLTRST_CPU#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TRST_CPU#是多少?

我等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TRST_CPU#是多少?

PLTRST_CPU#是1.05V.

网友A:
A_-PHOT    1.05V、A_PVIDSLCK_R    1.05V、A_PVIDSOUT_R      1.05V、A_-PVIDALRT_R        1.05V、A_-THRMTRIP      1.05V            依次查下去。

网友B:
你把cpu座子拧紧没。魔改会动座子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cpu座子拧紧没。魔改会动座子高度

我明天看看。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_-PHOT    1.05V、A_PVIDSLCK_R    1.05V、A_PVIDSOUT_R      1.05V、A_-PVIDALRT_R        1.05V、A_-T ...

好的。列的真详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的。列的真详细。

搞定了吗?检查一下主控自举升压,或者直接换掉那个电容

网友E(2025-05-29):
没事别乱换电源芯片。你如果没有换电源芯片,还可以考虑自己bios。
乱换可能有别的故障。

网友F:
刷BIOS ,查看CPU针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定了吗?检查一下主控自举升压,或者直接换掉那个电容

最近一直没时间。过些时候好好研究,到时候有结果一定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事别乱换电源芯片。你如果没有换电源芯片,还可以考虑自己bios。
乱换可能有别的故障。

是啊,主要是感觉CPU供电低了,刚好有板就换了一下,还好,故障一样,没人丝毫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BIOS ,查看CPU针脚

bios刷过官网上的,也刷过论坛上的,故障都一样。我用的是XTW-5刷的BIOS,跟这个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