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映众GTX750TI 2G 太奇怪了!

楼主(2025-04-30):
请大神 指点迷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我手上有一片 非常 奇怪的映众GTX750TI 2G 太奇怪了!
此显卡功能 一切正常,点亮正常,驱动正常,游戏也正常,GPU-Z数据正常!烤机最高也就80度应该也不算高温度吧!但他会不定时黑屏,这个黑屏也不是一定出现,有时用十几分钟或半小时会黑屏,有时用几小时也不黑屏,但没有出现过开机就黑屏或花屏,蓝屏等现象!GPU供电0.8V 应该也是正常范围吧!测试过所有电感阻值都正常,除核心和显存阻值 只有10欧外,其它都在400-800之间!我没有BGA 不敢加焊GPU,但加焊过显存,问题依旧!请大神 指点迷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

网友:
和我原来的rx560d 一个毛病,最后就是开机就黑屏,显卡挂掉. 我已经把原来的显卡折腾的面目全非了.  最后终于核心也折腾挂掉了.

网友:
我的帖子快沉了,就没有大神路过吗?自己顶顶!!

网友:
我的帖子快沉了,就没有大神路过吗?自己最后再顶一次!!

网友A:
像是核心虚焊导致的,还有一种可能,是某个元件不良,元件时好时坏导致的

网友B:
核心供电电容,12v滤波电容

网友C:
黑屏了马上测各种电压,电压正常的话就是核心咯

网友:
你这像接口不良

网友:
这种老卡百分之九十九核心和显存,加焊也不能让它再年轻,还有锡的好坏也是关键。

网友:
是不是哪个供电会掉。

网友D:
是电源供电不够 或某个供电电容电阻的问题,查看一下供电被,可能是部分零件老化

网友E:
显卡没插好,把显卡重插下,把螺丝拧紧

网友F:
这情况大概率是核心供电,仔细查查每组mos 电阻 电容 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供电电容,12v滤波电容

我手上没有 原容量的电容,我找了几个 16V470UF 的代换了原来的16V271UF的,暂时玩游戏还没有出现黑屏,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用用再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情况大概率是核心供电,仔细查查每组mos 电阻 电容 的值

我手上没有 原容量的电容,我找了几个 16V470UF 的代换了原来的16V271UF的,暂时玩游戏还没有出现黑屏,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用用再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没插好,把显卡重插下,把螺丝拧紧

这个方法,抽插了至少十几次吧!不过也不是要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电源供电不够 或某个供电电容电阻的问题,查看一下供电被,可能是部分零件老化

我手上没有 原容量的电容,我找了几个 16V470UF 的代换了原来的16V271UF的,暂时玩游戏还没有出现黑屏,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用用再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核心虚焊导致的,还有一种可能,是某个元件不良,元件时好时坏导致的

我手上没有 原容量的电容,我找了几个 16V470UF 的代换了原来的16V271UF的,暂时玩游戏还没有出现黑屏,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用用再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屏了马上测各种电压,电压正常的话就是核心咯

5V 12V 0.8V 3.2V 都有。应该是下面老师们说的,可能是元件老化吧 暂时解决了!我手上没有 原容量的电容,我找了几个 16V470UF 的代换了原来的16V271UF的,暂时玩游戏还没有出现黑屏,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用用再说!谢谢!

网友:
核心供电电容问题

网友(2025-06-14):
最终结果 来了!GTX750TI 玩什么都好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路过帮顶。。。

你是个好人!!

网友H:
楼主彻底解决黑屏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彻底解决黑屏问题了吗?

没有,把显卡彻底搞黑屏了!!哈哈哈!电容容量加大一倍可能不上了!!

网友I:
帮忙顶一下,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帮忙顶一下,楼主修好了吗

我按上面的大神方法 换了 核芯供电大电容(2.5V820UF),同时找了几颗(主供电16V270UF)的电容换上了,现在又能点亮,驱动正常,不过还是游戏时黑屏,只是黑屏机率增大了!可能真是核心太老了吧!!我没有BGA,加焊不了  核 芯!全板供电均正常!!!所以我也不知道修了!!放那里等等学习学习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