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版GTX980ti 供电维修求助,两个问题,还有泰坦taitanX 12g

楼主:
供电和公版GTX980ti的看样子是一样的,就借的图  原贴是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2519-1-1.html,也没看到最后解决了没有

最近收了两张泰坦X12g,两张都是烧过DRMOS,其中一张跟换后就是上面这个情况,只有第一二路正常出波形,后面的几路驱动之后也没波形

另外一个张是最后两路波形不正常,其余正常,因为最后一个MOS有烧板,但是我用铜箔补好了,驱动后最后一个发热严重(100多度,其余的只有七八十度),而且波形异常,倒数第二个波形也不对。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帮忙分析分析  老师们

献上980ti的图纸和线路图

980ti公 线路图版.pdf

网友:
公版980ti  cad图纸

公版980ti V323_20.cad

网友A:
既然是有几相有电压没波形,那就是psi出问题了, 换掉核心的供电芯片 你再试试

换了的 DRMOS 换过的 故障依旧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6:53

网友A:
看看经过的10.5k电阻坏了没

哪个10.5k?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6:55

网友A:
如果排除了核心供电芯片,那就剩下核心了,核心的gpio6(be17引脚)如果有问题,那也没得修

这种可能性太小 之前一个980ti就是也是不出后面的供电 我直接搬板 搬过去是正常的 就是板子的问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6:5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有几相有电压没波形,那就是psi出问题了, 换掉核心的供电芯片 你再试试

换了的 DRMOS 换过的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排除了核心供电芯片,那就剩下核心了,核心的gpio6(be17引脚)如果有问题,那也没得修

这种可能性太小  之前一个980ti就是也是不出后面的供电  我直接搬板  搬过去是正常的  就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经过的10.5k电阻坏了没

哪个10.5k?

主控是什么?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2:00

网友:
公版980ti烧核心供电的太多了   板子我都十几块  都拆核心了 所以修的时候都是拿着板子对着测各个怀疑的阻值

还有这个帖子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9609-1-1.html  相数电阻拆了也不满项输出

网友:
对的 10.5 拆了测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2:06
你测量是多少欧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2:02

网友:
对的  10.5  拆了测的

网友(2025-05-08):
引用 网友B:
这个980 TI 默认是只开启上面两个供电的,只要上面两个工作正常,就可以点亮的。

是的  这个我知道  但是下面4项时钟没有波形,正常情况是驱动后就有波形了  我对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是从哪买的drmos?

淘宝啊   还能哪儿  买拆机的  这东西几乎没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