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2020H 板号NM-C911南桥摘了还会上电?

楼主(2025-04-30):
如题 Lenovo的 Y7000P2020H 板号NM-C911,原机南桥SRJAU天灵盖炸了,3VALW短路,摘了南桥之后不短路了,焊新的桥之前插电电测试了一下待机3V 5V都正常,意外的是电流自动上电了,电流都跑到1.8a了,内存供电,显卡供电,显存供电都出了,cpu除了核心供电没出,其它辅助供电也都有,有点疑惑???
还是换上新的桥,测了也没有短路,上电后能出cpu核心供电了,显卡供电一直不出,自动掉电几次后,最后会掉电不上电了,测量过在掉电前1秒会出显卡供电,这是什么情况??BIOS也刷过了。。。求助中。。。

网友:
你这是短路的吧,咋可能啊

网友:
不是短路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显卡供电还用0.8v烧过,没有大电流,正常电流

网友A:
摘了南桥还能上电这么高电流,肯定不正常,看看是不是有串电的地方,应该还有供电芯片坏,导致时序错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摘了南桥还能上电这么高电流,肯定不正常,看看是不是有串电的地方,应该还有供电芯片坏,导致时序错乱

应该是的,应该显卡供电这块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时序第一步就是VCCRTC,南桥都没你怎么跑上的电流。你这有其他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