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p30pro不开机……

楼主(2025-04-30):
二修p30pro不开机……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可能就是想说,又修了一个上古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我发贴是记录维修,能看懂看到细节的自然就知道修了哪里,看不到原因多说无益……我接到这台机器时是掉点+炸锡,大家也许只看到做U不一定看到补点……

网友:
搞得很干净!难道每次都要放超声波超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