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Inspiron 13-5310 碰到好几台这个管子炸了。。

楼主(2025-04-30):
戴尔 Inspiron 13-5310 碰到好几台这个管子炸了。
CPU不知道还有没有活着。
看来这个是通病,你们碰到过吗?

网友A:
管子炸了CPU就GG  生意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炸了CPU就GG  生意就没了

网友:
U都是死的,5v烧的

网友:
遇到过。放弃了。

网友:
是散热问题,还是设计缺陷??????

网友:
遇到过,跟你一样直接芯片烧个洞

网友:
电感对地0000

网友:
不知道这个供电设计的作用,参考其它11代主板都没设计这两路1.05V供电,估计是用其他线性管代替了吧

网友:
一般没事的,换个同号芯片

网友:
过热就 爱烧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驱动芯片8脚的

网友:
这个是啥供电。厉害了

网友:
路过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的确我也遇到过   直接烧CPU的

网友:
打开后盖就看到了,直接CPU挂

网友:
功率不够,,,,

网友:
记录一下通病

网友:
遇到几个。都让客户换了低配I3主板解决

网友:
遇到过,换了发现u挂了后面换板了

网友:
联想 DELL 都一样 容易烧

网友:
去年遇到过一台 拆了这个烧掉的芯片,U还是短路的,直接放弃了

网友:
来自: 江苏
遇到过十几台了 现在后盖拆开先看这个地方 烧了就报CPU或者主板

网友:
1v供电芯片烧了CPU基本挂了

网友:
现在U都是炮灰了,供电芯片和mos都是引线,过热一点就炸

网友:
U还是短路的

网友:
大哥请问这机器不插电池,单用适配器能开机不,我这有台机器CPU降频,只有0.19GHZ,单用适配器不开机,没什么思路

网友:
炸死了 只要炸了cpu就完蛋

网友(2025-06-04):
打开盖子一看就已经可以还给客户了。

网友(2025-08-05):
这bios是3.3V的还是1.8?。用809f刷的了么?飞线?

网友:
这个板子 cpu可以拆下来吗

网友:
改不了硬盘模式,疯狂蓝屏,是不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