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S8不显有开机声音外接不亮

楼主(2025-04-30):
同行送来一战神S8 12代i7 3060显卡那款不显示,开机灯亮大小写可切换,有开机进桌面声音,外接不显,说是孩子玩游戏过程中突然黑屏,屏幕打光无影高刷屏,订了屏更换依旧,拆主板无显卡供电,显卡右下角两个小电感一个有1.8V对地200多,另一个小黑电感对地10左右,看过一个帖子同样问题,怀疑对应芯片短路,拆下依旧,随即主考虑显卡主供电芯片RT8848A,找不到图纸 ,找不到任何有关线索,没法挨个脚位量,量到芯片右侧一0欧电阻对地短路,拆下发现不是芯片方向问题,同一路有一小电容和一个精密电阻,不用想拆下电容阻值恢复,装机测试亮机。网上看到过同样换屏不好用的案例,修好了都是藏着掖着,希望遇到同样问题的同行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运气不错,实力不错。没有图纸能修好都不简单。测量没有显卡供电,肯定是优先考虑显卡主芯片问题。

网友A:
我那个一样问题看你说是看我的了,那个客户笔记本过保了但是显卡还没过保不让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一样问题看你说是看我的了,那个客户笔记本过保了但是显卡还没过保不让我修

差点就订主芯片和那个1.8v小芯片试了,抖音上有个一样的修好了光说不出显卡供电心思大概率显卡没坏

网友:
遇到可以借鉴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先收藏一下

网友:
这机器刚过保吧....

网友:
显卡供电没有它不报价 风扇狂转吗老板

网友:
简单明了,收到钱就行

网友:
这属于误打误撞吗

网友:
没图纸没点位,没有办法呀,能蒙到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一样问题看你说是看我的了,那个客户笔记本过保了但是显卡还没过保不让我修

显卡单独还有保?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了,暂时没有遇到

网友:
这是实践的基本扎实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论坛需要这样的人才

网友:
实力选手

   学习了

网友:
藏着掖着,这个词好

网友:
经验贴,没有图纸能解决问题就是高手

网友:
这么小的电容 厉害了

网友:
无私奉献啊,,,,,,,,,,,,,,,,,

网友:
一模一样的问题 解决了,大神

网友:
可能是通病 收藏一下 感谢老板分享

网友:
是通病了 我也修过两台了 按照思路修 查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就可以了。是进来的12v供电短路了,他还有一个5v供电是正常的。
好像是vin脚

网友(2025-06-16):
修道个同款一样的故障

网友:
这机器碰到更多的是 不开机CPU短路

网友:
没有显卡供电导致的

网友:
正遇到一台,测量一下的确是0

网友(2025-07-26):
笔记本的显卡能单独保修吗?是不是之前在别家换过

网友(2025-09-02):
这个才是论坛存在意义

网友(2025-10-18):
今天也碰到一台一样的,也是这个电容短 边上2.2电阻也坏了。换上就OK

网友:
像大佬学习了

网友: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一语道破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