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长条电源TNY280PN的D脚相连电阻棕黑金金银多大?

楼主(2025-04-30):
DELL长条D250AD-00电源无待机电压,检查待机电源芯片TNY280PN坏了,和D脚线圈相连的电阻也烧了,色环是棕黑金金银,这个不会看了,请问它的阻值是多大的?

我按1R阻值更换了,TNY280PN也更换了,边上有个dwa103n和AS393M的小板,小板上和TNY280PN的EN/UV脚相连的贴片电阻也烧了,丝印不太确定是不是01A,按100欧更换了一个,现在是插电瞬间待机+5VSB电压产生了,然后就一直下跌中,绿线电压也是同样情况。

接下来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也不确定是不是上面两个电阻的阻值不对的问题,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棕黑金金。1欧,五环电阻,第三环没有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棕黑金金。1欧,五环电阻,第三环没有金呢

颜色是用放大镜看的,这个绝对错不了,我查了很多地方也是这样说的,可它就是有两个金色的环。

网友:
棕黑金金,1欧,五环电阻,........

网友B:
丝印01A,就是10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丝印01A,就是100欧。。。。

丝印的字迹被烧掉了一部分,所以不确定是不是01A,它这个A不是尖顶的象液晶时钟的8字但下边没有一横,所以感觉是01A。

网友:
在通电瞬间测量待机5V电压的值,发现有点偏高到5.6V左右,然后就开始一路下降了。

网友:
现在检查到问题了,反馈电阻4.7K欧阻值变大,761B光耦坏,找了个PC123改了一下,更换后电源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