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灵耀锐龙7代开机黑屏,电源灯4S闪烁一次。

楼主(2025-04-30):
求助帖。华硕UM3504重摔本刷了个bios,症状依旧(电源指示灯(白色)每隔4S闪烁一次)。这个灯控制信号是从EC(IT5125VG-192/CX)发出。各项供电测了下除了0.5VPWRGD(3.1V)  低了一些,导致ALLPWRGD拉低了一些。CPU SPI_CLK 电压1.4V  SPI总线这个电压应该也正常。现在就怀疑cpu有虚焊,有没有大佬指点下。

网友A:
这表格也太详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格也太详细了

找到问题才能对症下药啊

网友B:
时序表吗 这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序表吗 这么详细

对7代锐龙的,电压全正常。正常来说这个时序是没问题的。但现在硬件自检出错,风扇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