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屏不显示。。换了屏也不显示

楼主(2025-04-30):
求助贴 屏不显示。。换了屏也不显示。外接显示OK。。驱动也正常    无点位只有图纸小新pro16 ACH 2021 版号 NB3029 PDF点位,有人修到过吗

网友:
查7、8、9和12、13脚有没有电压,仔细看看座子周围是不是碰掉了零件了

网友:
和我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