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5296-1 Intel Core i7-7500U (SR2ZV) 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25-05-01):
DELL  15296-1  Intel Core i7-7500U (SR2ZV) 触发瞬间掉电

1.全板打值CPU偏低,其它暂未发现异常。
2.接可调电源上电,待机0.005自动上电到0.105瞬间掉电

3.测试瞬间电压,大部分电压已出,唯独CPU有一相无输出
有可能是轻负载原因,也有可能是这一相供电有问题,CPU过流保护
4.刷BIOS故障不变

附:图纸与点位  原机 原厂 淘宝及BIOS

15296-1.cad

DELL 13-5368 15296-1 原厂.bin

DELL Inspiron15-5568 15296-1 16M原厂秒亮机【淘宝】.BIN

Inspiron 15-5568 2-in-1 SN_3BYVYB2 Starlord13_R 15296-1 .bin

XW 13-5368 I7 CPU 15296-1 .bin

网友:
1, SIO_SLP_S3#    2, 1D2V_PWR

网友:
1, SLP_S3#   2, PCH_RSMRST#

网友:
1, SLP_S3#   2, 3V_5V_POK

网友:
1, SLP_S3#   2, AC_PRESENT

1, SLP_S3#   2, AC_PRESENT

网友:
DELL的难搞,,,,

网友:
1, SLP_S3#   2, VR_EN  ALL_SYS_PWRGD

网友:
1,SLP_S3#  2, RSMRST_PWRGD#

网友:
1,SLP_S33  2,1D2V_VTT_PWRGD

网友:
1,SLP  2, PWR VR_RDY

网友:
1,SLP 2, VR_SVID_CLK

1,SLP 2, VR_SVID_ALERT#

VR_SVID_DATA

网友:
1, SLP  2, PL4801 +VCCGT

打值:PL4801 +VCCGT    0.003

网友:
1, SLP  2,PM_RSMRST#

1, SLP  2,PM_PCH_PWROK

网友:
1,SLP  2,SYS_PWROK

网友:
1,SLP   2, PCH_DPWROK

网友:
1,SLP  2,  SIO_SLP_SUS#

网友:
1, SLP   2,  H_VCCST_PWRGD

网友:
1, SLP  2,  PCH_PLTRST#

网友:
飞线人为拉低PLT_RST# 掉电依旧。

网友:
拉低SYS_PWROK 不掉电,除CPU核芯供电 VCCGT 以外电压都正常产生,
内存 1.2 0.6 2.5 1.8 3.3 全部正常产生。

电流不装内存;0.139   装上内存 0.149

网友:
综上所述:
经过2天的时间进行各项测试,初步得出如下结果:
1.  掉电是在SYS_PWROK产生之后,PLT_RST#或CPU供电产生之时的这期间发生的。
2  .现在最有可能的就是CPU问题或CPU供电芯片或条件等原因。
3.  BIOS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没有很确定的BIOS来测试。

网友(2025-06-02):
NCP81382MNTXG
现在手里没有这个芯片,、
等有的时候代换一下,看情况了

网友:
认真看实物是NCP81381
不知道是不是被上家代换错了,可能不通用。

网友:
DELL 13-7378  15264-1

全网只找到这个可以跑码但不亮机的,

CPU 0.86V   集显:0.65V

外接键盘灯也不亮,插电,待机0.010  自动触发电流从0.4--0.3--0.4-0.2

别的同款同样的板也是这个亮机电流,正常来说这个时候应该亮机才对,
可能15264-1不能通用15269-1的原因。

DELL 13-7378 15264-1原机备份OK.BIN

网友:
   VCC_CORE  还是不太正常

网友:
集显VCCGT也是这样波形不太正常

网友:
VCCGT 电感前端波形与频率都正常
VCC_CORE电感前端波形与频率都正常
电容已经加到1000UF,还是一样

网友:
RTCRST_ON    RTC_RST#

网友:
NCP81208MNTXG 实测电压值:
1, 0     2,1.28      3, 1.28    4, 1.25      5, 0.6      6, 0.6    7, 0.63     8, 0     9, 5.18    10, 0.61     11, 1.22    12, 18.38
13, 5.13    14, 1.97    15, 1.98    16, 1.73    17, 0.34   18, 0    19, 0     20, 0     21, 0    22, 0.22     23, 1.17    24, 0.87
25, 0  26, 1.25   27, 0.21   28, 0.86    29, 0.86   30, 0.11   31, 0.99   32, 0.96   33, 0.99   34, 0.93   35, 4.93   36, 0.30
37, 3.3     38, 0.19    39, 0.37      40, 1.03    41, 1.03     42, 0.18     43, 1.27    44, 0     45, 1.03   46, 0    47, 0   48,  0

网友(2025-08-25):
CPU供电后端异常,今天把NCP81382更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