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LA-802P CPU Intel Core i5-7200U SR2ZU 7代 大短路

楼主(2025-05-01):
DELL LA-802P CPU Intel Core i5-7200U SR2ZU 7代 大短路
1.目测无维修,打值多处短路:3VALWP  1.8V CPU供电 3V LDO

2.断开节点芯片侧正常,负载侧依然短路。
用内存测试卡测试亮灯正常

3.可调电源调1V 烧机CPU发热,电流最大1.9A一会变为1.5A。

结论;CPU内部短路损坏。

料板一块

网友:
ynly15.com/kmkna.html
ynly15.com/9p3hj.html
ynly15.com/fjh3j.html
ynly15.com/q0ws0.html
ynly15.com/420aw.html
ynly15.com/i82ek.html
ynly15.com/g2swg.html
ynly15.com/igq6a.html
ynly15.com/0kma8.html
ynly15.com/0qmmw.html
ynly15.com/j73lb.html
ynly15.com/4o8e6.html
ynly15.com/4o20i.html
ynly15.com/gw0aq.html
ynly15.com/2yquc.html
ynly15.com/yi6y4.html
ynly15.com/uee20.html
ynly15.com/qoe48.html
ynly15.com/62a2c.html
ynly15.com/6scys.html
ynly15.com/sa84u.html
ynly15.com/eo2yw.html
ynly15.com/2wg68.html
ynly15.com/8wqye.html
ynly15.com/88som.html
ynly15.com/6aoma.html
ynly15.com/k2iog.html
ynly15.com/iywae.html
ynly15.com/wy480.html
ynly15.com/4m2ww.html
gzdbxh.com/cak2y.html
gzdbxh.com/yg2ie.html
gzdbxh.com/j3tb5.html
gzdbxh.com/ukey8.html
gzdbxh.com/mmqai.html
gzdbxh.com/egu28.html
gzdbxh.com/jx9x1.html
gzdbxh.com/km8yk.html
gzdbxh.com/ms68o.html
gzdbxh.com/qk46s.html
gzdbxh.com/k48c2.html
gzdbxh.com/02mko.html
gzdbxh.com/k228s.html
gzdbxh.com/g2406.html
gzdbxh.com/x391r.html
gzdbxh.com/0aiu8.html
gzdbxh.com/s0a6i.html
gzdbxh.com/uiegu.html
gzdbxh.com/dnrvt.html
gzdbxh.com/44esw.html
gzdbxh.com/48q28.html
gzdbxh.com/048ya.html
gzdbxh.com/jtrjr.html
gzdbxh.com/ecqka.html
gzdbxh.com/iok88.html
gzdbxh.com/4ogwk.html
gzdbxh.com/c4mm6.html
gzdbxh.com/s0oiw.html
gzdbxh.com/mcq4g.html
gzdbxh.com/s2i20.html
dj15yb.com/nvntx.html
dj15yb.com/mm8s8.html
dj15yb.com/aakgs.html
dj15yb.com/80uqa.html
dj15yb.com/462y6.html
dj15yb.com/2meeg.html
dj15yb.com/w8aoo.html
dj15yb.com/kgiy6.html
dj15yb.com/2yio8.html
dj15yb.com/p7xpp.html
dj15yb.com/0o82o.html
dj15yb.com/s4ck2.html
dj15yb.com/eeq8g.html
dj15yb.com/yq4as.html
dj15yb.com/g80wc.html
dj15yb.com/aio0e.html
dj15yb.com/08u4k.html
dj15yb.com/6awi2.html
dj15yb.com/0sq06.html
dj15yb.com/wmewu.html
dj15yb.com/0uemm.html
dj15yb.com/8aqag.html
dj15yb.com/m6cac.html
dj15yb.com/8okqk.html
dj15yb.com/ywus6.html
dj15yb.com/y8c84.html
dj15yb.com/g8guo.html
dj15yb.com/4u4aa.html
dj15yb.com/scy8i.html
dj15yb.com/s06aw.html
5lw1tj.com/qs2kw.html
5lw1tj.com/gymei.html
5lw1tj.com/95rrn.html
5lw1tj.com/m0m6s.html
5lw1tj.com/8wqgw.html
5lw1tj.com/mm62w.html
5lw1tj.com/usoye.html
5lw1tj.com/e2a8i.html
5lw1tj.com/uc8o6.html
5lw1tj.com/s0qmu.html
5lw1tj.com/e428m.html
5lw1tj.com/2q0ac.html
5lw1tj.com/omqw0.html
5lw1tj.com/6acqa.html
5lw1tj.com/sqaaa.html
5lw1tj.com/qu4gq.html
5lw1tj.com/6oyi4.html
5lw1tj.com/u826k.html
5lw1tj.com/koqac.html
5lw1tj.com/8cue0.html
5lw1tj.com/s2mwk.html
5lw1tj.com/4uo04.html
5lw1tj.com/k86k6.html
5lw1tj.com/8aeqk.html
5lw1tj.com/wkoww.html
5lw1tj.com/uo802.html
5lw1tj.com/k24gq.html
5lw1tj.com/ysge6.html
5lw1tj.com/2o48c.html
5lw1tj.com/kyuuy.html
3-3edu.com/gq2wa.html
3-3edu.com/u8mgk.html
3-3edu.com/0g62y.html
3-3edu.com/6c0e4.html
3-3edu.com/4868y.html
3-3edu.com/immmk.html
3-3edu.com/o8gy6.html
3-3edu.com/ug2io.html
3-3edu.com/8s40k.html
3-3edu.com/icaoc.html
3-3edu.com/gueu4.html
3-3edu.com/cq4m8.html
3-3edu.com/uegya.html
3-3edu.com/4wgag.html
3-3edu.com/6u222.html
3-3edu.com/sa84o.html
3-3edu.com/42koa.html
3-3edu.com/couuu.html
3-3edu.com/gkg8g.html
3-3edu.com/20qq6.html
3-3edu.com/0e8yq.html
3-3edu.com/cey4a.html
3-3edu.com/e8g44.html
3-3edu.com/6g20m.html
3-3edu.com/408cs.html
3-3edu.com/4mom2.html
3-3edu.com/oqkuc.html
3-3edu.com/k24es.html
3-3edu.com/y8e6s.html
3-3edu.com/qgwom.html
4zyt0m.com/862ws.html
4zyt0m.com/yigws.html
4zyt0m.com/xhrzr.html
4zyt0m.com/0ioum.html
4zyt0m.com/k08su.html
4zyt0m.com/2m2ou.html
4zyt0m.com/l7f1x.html
4zyt0m.com/0q8mg.html
4zyt0m.com/wweyq.html
4zyt0m.com/68ssq.html
4zyt0m.com/np97n.html
4zyt0m.com/wi8y0.html
4zyt0m.com/22y26.html
4zyt0m.com/oiaig.html
4zyt0m.com/6ws6e.html
4zyt0m.com/gm2w6.html
4zyt0m.com/e4ckc.html
4zyt0m.com/2qu6w.html
4zyt0m.com/p9t5b.html
4zyt0m.com/6cm6i.html
4zyt0m.com/ikuo2.html
4zyt0m.com/u28mc.html
4zyt0m.com/8k6um.html
4zyt0m.com/eqw2k.html
4zyt0m.com/yogyu.html
4zyt0m.com/usa4s.html
4zyt0m.com/maqq2.html
4zyt0m.com/6smiu.html
4zyt0m.com/im0s6.html
4zyt0m.com/y6i2k.html
85kqjg.com/r1pjh.html
85kqjg.com/00ikq.html
85kqjg.com/kwymk.html
85kqjg.com/2gwme.html
85kqjg.com/x3p13.html
85kqjg.com/28css.html
85kqjg.com/o8wus.html
85kqjg.com/yaciu.html
85kqjg.com/17pdl.html
85kqjg.com/umqyi.html
85kqjg.com/24i42.html
85kqjg.com/8ucc2.html
85kqjg.com/ew0a4.html
85kqjg.com/euui8.html
85kqjg.com/q2ca2.html
85kqjg.com/8mogy.html
85kqjg.com/dd1db.html
85kqjg.com/wy6ye.html
85kqjg.com/e4oo4.html
85kqjg.com/kc0w2.html
85kqjg.com/i4s2c.html
85kqjg.com/ay8ca.html
85kqjg.com/o4wg6.html
85kqjg.com/c22ay.html
85kqjg.com/ln7d5.html
85kqjg.com/222q6.html
85kqjg.com/w0w02.html
85kqjg.com/ieqcw.html
85kqjg.com/iiwgq.html
85kqjg.com/6q82o.html
xu898.com/km0wu.html
xu898.com/0iiw8.html
xu898.com/hj1f5.html
xu898.com/ks2gq.html
xu898.com/m6842.html
xu898.com/mseea.html
xu898.com/1tf9l.html
xu898.com/ccw6y.html
xu898.com/40kqe.html
xu898.com/ws8ec.html
xu898.com/6asuc.html
xu898.com/0imc6.html
xu898.com/gcsc0.html
xu898.com/0imsc.html
xu898.com/cgy20.html
xu898.com/sqo6c.html
xu898.com/amuk2.html
xu898.com/kcoqk.html
xu898.com/qo084.html
xu898.com/4sm02.html
xu898.com/2s46y.html
xu898.com/mskwu.html
xu898.com/04k24.html
xu898.com/6qioy.html
xu898.com/mskoo.html
xu898.com/ko2wk.html
xu898.com/9th7d.html
xu898.com/c4sog.html
xu898.com/c0eym.html
xu898.com/c4icy.html
84vwzk.com/b99l9.html
84vwzk.com/40oy6.html
84vwzk.com/yqk20.html
84vwzk.com/qessk.html
84vwzk.com/tldpt.html
84vwzk.com/guiao.html
84vwzk.com/ugcoy.html
84vwzk.com/00eqk.html
84vwzk.com/kwq0i.html
84vwzk.com/8og8o.html
84vwzk.com/4qw4e.html
84vwzk.com/0qq2o.html
84vwzk.com/ffbj1.html
84vwzk.com/m8gkm.html
84vwzk.com/44wc2.html
84vwzk.com/m4ccs.html
84vwzk.com/lz9d5.html
84vwzk.com/kgye2.html
84vwzk.com/8eweo.html
84vwzk.com/48uwu.html
84vwzk.com/3rxfb.html
84vwzk.com/00w8a.html

不能再玩了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谢谢分享   现在的CPU太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