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og ga401i

楼主(2025-05-01):
声卡的smb总线转换管损害会导致亮rog图标的时候卡顿延迟,短接1 6.3 4脚即可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下次遇到就会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按你的实践:系统管理总线通信信号不稳定所致

网友:
开机读声卡超时

网友:
这个倒是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