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LA-F401P CPU I5 7300U 上电瞬间掉电

楼主(2025-05-01):
DELL LA-F401P CPU I5 7300U 上电瞬间掉电
1.目测小修过,打值正常。

2.接TYPE-C待机0.013 自动上电到0.5几瞬间掉电到待机后不动。

3.认真检查掉了一个电容和断线处理好后,故障不变。

4.刷个自已同型号正常板BIOS后正常重启三次亮机,
进PE测试正常。

第一次修到这样有小问题

附; 亮机bios

LA-F402P LA-F401P 开机快独显正常.bin

网友:
bios有问题会引起无时钟无复位

网友:
三板斧还是有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