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19717-1CPU i5-7300U SR340 2.6G 上电不跑码

楼主:
19717-1CPU i5-7300U SR340 2.6G 上电不跑码1.
目测掉件严重,
先补好部分元件及断线
刷个别人亮机BIOS。

1.打值1V_CPU_CORE短路,其它未见明显异常。

2.先上电看一下,电流跳变如下:

3. 3 5 1.2 2.5 1.05 1 已产生,仅CPU供电瞬间未产生
今天要上班有空再研究……

网友:
刚下班,
又进行测试,通电电流最高跑0.6几,CPU电压已出0.99--1。04 (外接HDMI接口)当电流跳变到0.38时屏亮了下瞬间灭,看样子是准备进LOGO 或BIOS界面,但没有成功进入就灭屏了,信号消失,电流定在0.3几。
重启后电流又定在0.15几不出CPU电压。

网友:
公布结果:
刚修好,最终还是因为缺件和还有断线引起。
已修好,有图有真相。

网友:
上面写错了:CPU 是 I3 8145U 2.1GHZ